楼主(2005-07-06):
主轴电机是6级的,最高转速可以到达18000

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是650hz

这个系统最大速度能到多少啊??

我只弄到了12000

有什么办法可以再提高啊??

网友A:
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是650hz,电机最高速度13000。要想达到18000,用900Hz变频器

楼主:
能推荐一套性价比合适的吗?
主轴电机和变频器

是雕铣机用

网友B:
嗨,笨笨,自己变通一下,把电机的额定转速“合理”的修改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非要让变频器弱磁如此之深呢?根据电机的负载曲线,自己设计一个合理的参数,输入于变频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to  HKSIRBOY:久违了。还在洛轴吗?我想要的高速电机的事情可以拜托你吗?真的想开发一种合适的电机15000rpm;额定转速4000-6000rpm范围均可;功率3kW。上次提过,后来没有再联系。现在重新提起此事,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有意合作吗?价格不要超过1万元以上,左右可以。OK?

楼主:
具体一点啊
楼上的

用6级和4级的主轴电机有什么不同???

哪个更合适~~

帮忙推荐一套主轴电机和变频器,需要转速最大2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是650hz,电机最高速度13000。要想达到18000,用900Hz变频器
这个我清楚。。。
现在不知道换变频器好还是换主轴好啊~~~
想听听高人的意见

网友B:
火星布丁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是不是喜欢吃甜食?我最喜欢吃布丁了。所以,看到你起的这个名字,我很高兴。

我的印象中,电主轴的输出特性,最高转速就是“额定转速”,也就是说,电主轴只有恒转矩特性,没有恒功率特性。这样,几极电机就无所谓了,只要把转矩选择合适了即可。电机采用V/F控制,3000rpm作为额定转速(2极),变频器如果是600Hz为调速极限,最高转速可以调到36000rpm。不知你为什么喜欢6极的或者是4极的。关键是电主轴的恒转矩特性,使他的极数毫无参考价值了。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C:
有需要就找我们啊,我们有以下频率输出的变频器(及变频器裸机与变频器组装板):
0-150Hz-340Hz-400Hz-500Hz-1000Hz-3000Hz
用6极和4极的主轴电机都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需要就找我们啊,我们有以下频率输出的变频器(及变频器裸机与变频器组装板):
0-150Hz-340Hz-400Hz-500Hz-1000Hz-3000Hz
用6极和4极的主轴电机都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不好意思,能不能把你的产品简介贴出来。不要广告式的,要原理式的简介。可以吗?

网友D:
对于电主轴类的负载,首先应查看电主轴上的额定频率,然后根据额定频率来选取变频器;
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不小于电主轴的额定频率;
电主轴的电压往往不是标准的,有250V,350V等,此时应把变频器的额定功率选大一些的;

网友C:
斑竹,其实目前不同品牌的通用变频器原理式的简介都差不多,大家也都知道,俺也不好意思在论坛里贴出来,如有哪一位需要我们可私下里交流;我这里说的意思是我们有楼主所需要的专用变频器:中频变频器。呵呵,虽有点广告的意思,但还算是回答了楼主的问题,还望斑竹多多包涵。

网友A:
具体要看情况,也许都要换也许都不换。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是650hz,电机最高速度13000。要想达到18000,用900Hz变频器
这个我清楚。。。
现在不知道换变频器好还是换主轴好啊~~~
想听听高人的意见
具体要看情况,也许都要换也许都不换。
因为切削有时候不需要18000转,有时候18000转也不够。如果铣钢则速度低一些,有用6000转的铣铝、铜则可以用10000转以上的速度。
关键看你目前主轴的精度如何?使用寿命如何?故障率高吗?能满足目前的使用要求吗?
如果确实需要18000转的转速,则必须更换变频器了。

要帮助具体和我联系 hksirboy@sohu.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HKSIRBOY:久违了。还在洛轴吗?我想要的高速电机的事情可以拜托你吗?真的想开发一种合适的电机15000rpm;额定转速4000-6000rpm范围均可;功率3kW。上次提过,后来没有再联系。现在重新提起此事,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有意合作吗?价格不要超过1万元以上,左右可以。OK?

很不好意思,孤负版主重托。额定转速4000-6000rpm范围均可,功率3kW没有问题,转速是15000RPM也没有问题,但6000-15000转速段都是3KW恒功率吗?连接尺寸有要求吗?价格不要超过1万元以上,左右可以。OK
我的QQ:  527436278

网友E(2005-08-10):
不知电机轴承,用的什么样的?

网友F:
呵呵,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了。

网友G(2007-06-04):
如何将E9S变频器的正反向控制有2线改为3线的??
   2线:正向COM-X1,反响COM-X2
   3线:正向COM-X1,反向COM-X1,X2

网友H(2007-10-02):
谢谢,知识太好老!

网友I(2012-06-12):
dale2000,我需要0-150Hz500W变频器裸机,请留下联系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