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我现在有一台60KW左右的中央空调
它现在只能开机5分钟就会自动跳掉啊,机器里会发出"温温温"的响声啊,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我这里没有说明书的啊 !!
请问各位高手的意见啊
急用啊!!!!!!!

楼主:
它的型号是RF-96N风冷型单元式空调机
制冷量式96.3KW
制热量为101.115KW
机外静压为900pa
室外机型号是SW-13NR
最高工作压为29/0.6Mpa
是广东申菱制造的啊

网友A:
自动跳脱后提示你有啥故障呀?

楼主:
它不是有块控制面板吗?
它连那上面的开关也失灵了啊,灯也不亮了啊
只有到总闸那边去断电在上电才可以重新启动啊
别的就没有办法在启动了啊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是60KW的?用了几年了
如果空调功率有60KW,制冷量却只有96.3KW?cop=96.3/60=1.605,低得可惜,超费电。我估计近这是不可能的。
先测一下电流有没有超?
其它到时再看看

网友C:
机器的显示屏幕上应该会有报警代码,查找一下说明书就可以了.你也可给厂家打电话嘛

网友D:
一多半是压缩机不能启动引起电流过大,或者三相电源有问题

网友D:
"温温温"的响声90%是压缩机不能启动

网友E:
开机5分钟就会自动跳掉,说明压机可以启动,建议检查冷凝风机.

网友B:
你可以先清洗一下冷凝器,就是室外的散热器,
用高压水枪或专用清洁剂,都没有用自来水凑合。
检查一下风扇有没问题,周围有没有过多的杂物。
这是最常见的问题,一般压缩机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F:
11楼说的好象有点道理,我也赞成。

网友E:
再给大家提醒一下:风冷中央空调一般不要选择.可靠性差.

网友B:
可以去 http://bbs.chinahvacr.com/
看看

网友G:
我想应该是故障保护

我这也有一套水冷空调   上海冷气厂生产的

看看控制面板  上边会有故障提示的

还有 上边楼上的也说了 可能是冷凝管压力过高造成的

用什么东西把冷凝管通通  在看看哦

问题是一个一个排查的 !

网友H:
也不一定的,也许是管道有堵塞,也会引起电流大的,
只要放掉制冷剂,重新抽空,在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I:
我也比较赞成11楼的说法,应该说压缩机没多大问题的可能性,关键看看是否因为运行压缩机5分钟后是否出现液气管道压力过高或者温度过高而引起压缩机过载,而又相关保护电路失效的情况下,压缩机便嗡嗡响,不知分析对不对,请指教呵呵

网友J:
是你压缩机缺相

网友K:
有电路图就最好了,看看三相电是否正常,空调有保护功能的,看看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I:
如果是保护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压缩机不会有嗡嗡声,这个声音绝对是压缩机过载 缺相 自身损坏等造成的,我很早以前与两位同事一起修过一台中央空调,有1米多点点高的压缩机三个并排,其中一个也是这样,机体烫手厉害有别于另两台的轻微嗡嗡声,震动较大,能制冷但是效果差20分钟左右跳机,后来检查压缩机接线端子上的电流和温度保护传感器,没发现问题,提高温度值也可以工作较长时间,于是怀疑压缩机损坏了,拆下放在那,我们把几端的馆封死开机运行正常(效果差很多,闭了一层楼的风道还感觉不凉),后来老总说看能不能修,几个焊工用割枪割开后发现压缩机定子轻微移位造成了转动额外受阻造成温升快保护了,呵呵瞎猫遇到死老鼠了,呵呵

网友D:
楼上的兄台,你还会修空调压缩机呀?压缩机一旦锯开,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我以前也搞过,里面的结构太复杂了。
可以交个朋友吗?我的邮箱是 info@bocon.cn  QQ17032881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兄台,你还会修空调压缩机呀?压缩机一旦锯开,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我以前也搞过,里面的结构太复杂了。
可以交个朋友吗?我的邮箱是 info@bocon.cn  QQ17032881

楼上的大哥,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们同事三个人,呵呵胆子挺大的再说纯粹是乱整的,因为搞不好也无所谓啊,再说单相压缩机曾经在学校的时候曾经拆过的,后来就有此一举了,不自量力哩,修不敢当,反正有东西坏了就免费当学习吧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QQ55626378  E-MAIL:linhai7918@126.com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