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单位一天用有功3500KWH,无功2100KVARH
请问下这2100KVARH要不要计算电费?

网友A:
应该要计费的。
电力部门收费的依据是1,变压器的利用率,2,功率因数的高低,3,各时段用电的多少。

网友B:
是正总电量  正无功,按无功

网友B:
反无功,写错了

网友C:
在我们这里是这样的,他们把变压器容量分为两种250KVA以上及以下。当以下时要求功率因数为0.85以上!只收有功电钱,无功不收,若不足是要罚款的!当以上时就每月按你的按你的容量的90%要钱。不论你用了多少电!

网友D:
在我们这里,你不需要交无功电费,但是你的功率因数太低,只有0.856,因次你要交罚款

网友E:
2100/3500=0.6
tg 0.54=0.6
cos0.54=0.857
楼上是这样算的吗?
我这里要求功率因素要达0.95

网友F:
供电局对工矿企业收电费一般是按两部制电价,也就是将电价分成两部分收取即基本电价和电度电价.基本电价是以用户用电装接容量(一般指按装的变压器容量)或最大需量计费的电价;电度电价是以用户的实际用电量(即有功电表计量)计算的电费.而无功电量是要计算功率因素,根据功率因素高低收取功率因素调整电费,

网友G:
我们这边是这样计费的/
有独立变压器的,无功损耗在百分之15以上的加收电费,也就是实际用电量的白分之15,超出交费.

网友H:
按有功无功比例交,看力率电费即是。

网友I:
电费应该是有功加有无功的总和。

网友J:
学到了哈

网友K:
无功应该不计电费,但无功太高线路电流会很大,线路损耗也大,电力部门不会愿意的

网友L:
呵呵。无功应用不用收费,但是比例不协调要罚款的。而且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