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希望各位老师能教我一个知道功率求电流的方法,譬如700KW的设备稳定运行时有多大的电流?还有高压电流和低压电流怎么换算,有什么比例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是很好说!一般说来  功率=电压X电流X效率X功率因数,你自己试试看 吧!
对于变压器(理想模型) 高压侧和低压侧 的电流X电压 是一样的。

楼主:
还想请问:如果高压侧电压10000伏.高压柜上的电流表最高限值75A.低压侧380伏,低压柜最大限流2000A,如果把低压柜的限流增加到3000A或4000A是否可以?如果加大了对变压器会有什么后果?
还有效率怎么算?功率因素是不是0.85或0.9?

网友B:
你电流加大这么多,你的变压器没多长时间就会因过流而烧毁

网友C:
不可超铭牌使用。如楼上所说,将限流增至3000A,则势必造成过载时无法保护而烧毁变压器。
效率=变压器一次吸收的有功功率/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的有功功率。损耗主要表现在铁心损耗和线圈的铜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