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7-06):
AUF   DB    59;
     L     DBW   82; //PAGINA CORRENTE
     L     W#16#108; //CODICE PAGINA LAYOUT
     ==D   ;
     U     #TIPO_PAG;
     SPB   LAY; //SALTO A GESTIONE BITMAP LAYOUT
     L     DBW   82; //PAGINA CORRENTE
     L     W#16#103; //CODICE PAGINA RIPARAZIONI
     ==D   ;
     UN    #TIPO_PAG;
     SPB   RIP; //SALTO A GESTIONE BITMAP RIPARAZIONI
     BEA   ;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这段是什么意思么?尤其是AUF、SPB、BEA我以前没见过这些。好像也不是德语命令。忘赐教

网友A:
你错了 ,那恰巧是德语的,程序如下
OPN   DB    59;   //打开数据块59
     L     DBW   82; //PAGINA CORRENTE  //读入db59.dbw82
     L     W#16#108; //CODICE PAGINA LAYOUT   //比较
     ==D   ;
     A     #TIPO_PAG;
     JC   LAY; //SALTO A GESTIONE BITMAP LAYOUT  //如果相等则转到LAY
     L     DBW   82; //PAGINA CORRENTE
     L     W#16#103; //CODICE PAGINA RIPARAZIONI//和另外一个数比较
     ==D   ;
     AN    #TIPO_PAG;
     JC   RIP; //SALTO A GESTIONE BITMAP RIPARAZIONI//相等转到RIP
     BEU   ; //块结束
本程序相当于一个条件选择功能

楼主:
谢了,我已经知道了。看来您很精通用源程序编写程序呀!我刚用。源程序是最好的但并不是最方便的,但不知道您是用SCL结构化文本编过。希望能多和你交流。

网友B:
哈哈,还真有读懂德语程序的网友。加精。

网友C:
8是读懂德文,面是手册后面有德文和英文指令对照表! 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不知道哪位用过源程序编写过STEP 7的。不知道怎么调用FB41 PID 块呀?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么?

楼主:
没人顶一下么?

网友A(2006-12-08):
调用块毫无疑问是用CALL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