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小弟用的ABBACS400变频器37KW控制30KW电机,当电机工频运行时没有啸叫声出现,但是转用变频控制后啸叫声出现,而且电机温度迅速升高。已经排除机械噪声,
变频器到电机距离6、7米左右。开关频率为4Khz。
开关频率可以调到8KHZ,这个还没有试到,不过试了之后可能噪声可以消除,但是发热问题能不能消除呢?电机是烧了之后从新绕线的电机。
如果电机接地不好会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系统的接地是地零共用。

网友A:
何以见得是纯电磁噪声?结论不要下得太早。噪声来源很多,比如转子的动平衡、振动、电磁噪声。你怎么会断言不是来自机械的噪声呢?采用什么方法判断的?还有,电机与变频器是否作了静态、动态的识别呢?

网友B:
不能降温
噪音是变频器同电机机械共振点在一点上引起的

楼主:
刚问了北京ABB的工程师,他们说可能是输出电压不稳,建议我加个电抗器。还有就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如果是电机本身的问题的话,电机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种电磁噪声?
不知道加了电抗器能起到作用吗?
还有如果换成变频专用电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