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前不久调试了一台变频起重机,设定起重机3个速度.遇到的问题
1  是起升机构中当上升时变频器监控电流总是比电机额定电流大,而且当用最低速时起重机在不吊货物的时候上升一小段时间后又一直往下移动.下降一切正常.--怀疑是变频器检测电机的参数不匹配,经过修改成默认的参数有所改善
2  另外一台起重机起升机构在不吊东西的时候一切正常就是在吊货物的时候从地面吊起货物一直上升的话没问题,要是在空中停下了再上升的话就拉不动了,货物就往下滑.下降一切正常.
2台都用的变频器是安川G7-55KW  电机是上海电机厂的也是55KW.(本想用85KW的变频器但是老板自己选的变频器吖)

线路,接线故障,干扰的影响都已经消除.

网友A:
2台都用的变频器是安川G7-55KW  电机是上海电机厂的也是55KW

网友B:
我用过安川的变频在起重机上,不过没出现你说的情况,估计是你的参数设置问题。可以进行一下自学习。
尤其是第2种情况,应该很好解决,你查下手册。我经常做起重机。不过安川的变频好像没有模拟量电流4-20MA输出,做抓斗自动跟钩时不太好解决,不知道0-15V好不好使。

网友C:
楼上,能不能简述起重机控制要领。简述即可。

网友B:
港口用的门座起重机有4大机构,起升、变幅、旋转、走行机构。在日常改造中,将起升和走行共用一台变频器,输出端通过接触器转换,可节约资金。旋转机构使用变频效果不太好,因为使用速度跟踪功能,经常报警,影响工作效率,不建议改造。变幅使用一台变频,起升机构通常是2台,一台开闭电机,一台起升电机。起升机构在设置参数时,应有最小频率,防止在重载上升时溜钩,使电机在达到一定频率给抱闸一个信号,电机在得到足够的力矩时开始旋转。其次就是抓斗作业时,需要用到自动跟钩功能,当抓斗抓取物料时,开闭电机上升,起升电机抱闸打开,处于自由状态,达到深抓的动能。当抓取完毕,开闭绳上升,使抓斗闭合,闭合后起升绳处于放松状态,这时通过脚踏开关使双机同步上升,起升绳根据开闭绳的力矩自动调整,达到自动跟钩目的,当两绳力矩一样时,双机同步上升。

网友D:
引用 “起升机构在设置参数时,应有最小频率,防止在重载上升时溜钩,使电机在达到一定频率给抱闸一个信号,电机在得到足够的力矩时开始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