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7-06):
[求助]
我想问:一台电机由DCS控制转速(0~20MA),我想在接一电位器同时调速,且两者互不干扰。我该怎么办?????

网友A:
你的电动机是经过变频器的吧,一般的变频器都有两种模拟量的输入方式,即电流和电电压,你把DCS输出的接在电流输入端,把电位器接在电压输入端就好了,不过两种方式不能同时控制的.要转换时须在变频器内改变参数,当然,如果你的变频器只有种输入方式的话就不太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