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级问题.

楼主(2005-07-06):
使用一台电脑一个控制卡可以控制几台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问题有点低级,但我是搞光学的,所以还请各位解答一下.我要做的仪器需要用一台电脑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或伺服电

网友A:
很多,6轴的控制卡控制6个步进或者伺服,一台电脑里可以插4块或者更多,控制的也就多了

楼主:
如此说来,步进电机是不能用笔记本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