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三相五线供电中,出现了线间有电压而相间少一项为何?急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线间有电压是正常的呀,“相间少一项”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只要查三相间都有没有380就知道有没有缺相。再查零线,零线断了也不是好玩的。

网友C:
有一相线接地,形成零线带电.

楼主:
能否讲清楚一点?

楼主:
4楼能否讲清楚一点?

楼主:
[求助]三相五线供电中相间有一项没电压为何?
三相五线供电中,线电压正常而相间电压有一项(C)没有电压,其中变压器的中性点没接地。请问为什么相电压少一项呢?急急急!

网友D:
对地短路了吧

网友E:
有没有测过AC间电压是多少?BC又是多少?
如果是220V应该是变压器有问题。
如果是380V应该是C相对地短路了。

网友F:
三相五线制供电,而变压器中心点没接地?你有没有搞错?
在我国,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 TN 和 IT 系统。其中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或经高阻抗接地)的称为IT系统,但该系统只引出三根相线(因为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中性线和PE线无从生根),其用电设备采用就地直接接地保护。
I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电力炼钢、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因为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较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网友G:
楼上大哥,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