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有没有人有关于轴承的问题啊?!关于电机轴承的?!本人乐于助人啊!抓紧机会哦!

网友A:
请问有轴承的型号命名规则方面的资料吗?如"6900"反映了些什么性息?

网友B:
2楼所指的"6900"是内径为10mm的超轻向心推力球轴承,一般轴承型号的后两位是反映轴承的内径,当这两位数字是00 ,01 ,02 ,03 时其内径分别为10 ,12 ,15,17mm;当大于04时,这两位数字乘5所得到的就是轴承内径.如12,则内径是60mm.倒数第三位则是直径系列,如2为轻系列,3为中系列,而4则为重系列

网友A:
只有三位时如何表示,如"694"反映了些什么性息?第一位数代表什么?

网友C:
第一位数代表什么?

网友D:
请介绍一下高温轴承.

网友E:
斑竹对轴承价格熟悉么?一般能承受接近30000r/m的轴承大概需要多少?(用于微型电机的)

网友F:
我 那 1.1km的电机有时开机有咯咯的 响声 有时没有 是不是轴承有问题呢??

楼主:
你用的电机属于小电机,应该是使用两个深沟球轴承交叉定位布置,你说的噪声有几个方面的可能性:
1。没有为轴承施加应有的预负荷,当轴承运行时需要承受最小负荷,如果没有不仅不会延长寿命,反而会提前有噪声,简短寿命。建议用波形弹簧施加预负荷
2。轴承游隙过大,你选用的轴承使用什么样的游隙?而同时你的电机工作温升,和公差配合都会影响工作游隙大小,而如果游隙过大,会噪声噪声
3,润滑问题,你的轴承使用什么润滑?是不是密封轴承?润滑不良也会造成噪声过大,发热,早期失效

楼主:
对于高温轴承,不知道你说的温度有多高?其实如果温度高了,最棘手的问题不是轴承本身,而是润滑。
对于一般轴承而言,都有自己的热处理稳定温度,如果高于这个温度,轴承材料金属组织结构会发生变化,轴承的尺寸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轴承的运行温度不能高于本省轴承的热处理稳定温度。
但是对于专用的高温轴承而言,又能够适应很高温度的轴承,比如所谓的窑车轴承,轴承的保持架是石墨的,同时轴承本身也经过特殊的热处理。所以能够承受几百度的高温,但是轴承的转速很低。
还有就是陶瓷轴承,能够承受很高的温度,也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比较贵。
关于专门的资料,可以参考不同品牌的型录。
关于润滑,如有问题,另行讨论,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哦!

楼主:
你问哪个品牌?什么型号?

网友G:
请问轴承的型号是有规律的吗?
请问普通轴承一般的规律是怎样的?
多谢,不耻下问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轴承的型号命名规则方面的资料吗?如"6900"反映了些什么性息?

我们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请楼主慷慨解囊一下吧,大恩不言谢啊呵呵

网友H:
我经常遇到大电机的滑动轴承漏油,请问楼主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G:
楼主,你怎么没音信了啊,不想教我们么

网友I:
带皮带轮的电机轴有时被轴承磨坏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J:
轴承的外径与型号有什么关系,如22310的处径是多少。

楼主(2005-08-18):
关于轴承的型号,可以看机械设计手册啊,我在这说,也太多了啊,你知道轴承有多少种么?有几万重啊!!!!!
手册了介绍了一些基本的型号命名方法,应该够用了。
我还是帮忙解答一下手册里没有,或者不好找的问题吧!

楼主:
大电机滑动轴承漏油是很多人头疼的问题!这里可能不仅仅是轴承的问题了,恐怕需要在密封方面好好想办法!!比如,对应什么温度,速度的运行情况?使用的什么密封结构?如何使用的在润滑?等等等等。。。。
说实话,以本人个人观点,这种情况可以减轻,但要是完全避免,是很难的

楼主:
你说的装皮带轮的
电机轴承被磨坏,由于不知道磨坏的是那个部分,所以我只能大约推断以下:
1。轴承选择不对,通常情况下,连接皮带轮的电机,在驱动端的地方径向负荷会非常大。通常是皮带张力的1.3倍左右,这时候此端轴承要承受这个1.3倍的皮带张力和电机转子自身的重力,这个负荷要比用联轴节的电机轴承大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根据负荷的不同,会选择圆柱磙子轴承。
2。轴承和轴的配合不对,如果轴和轴承配合太松,就会造成轴承内圈与轴产生蠕动腐蚀,造成轴承失效,就是通常说得跑内圈。如果配合太紧,有可能后承抱死。

网友K:
果然是高手

楼主:
你说的轴承型号是球面磙子轴承,也叫调心棍子轴承。关于型号可以看机械设计手册。我不想多说了。

网友L:
2楼别胡说!后两位乘五是内径所有的都是!不是十以上的!倒数第三位是轴承的宽度!

网友M:
请问.国产单列向心球轴承3...2..系列老E.D级的极限转数是多少?谢谢!

楼主:
这位兄弟!你的看法本楼主不敢苟同!
我随便列出几个例外:
内径10以下的轴承不使用后两位乘以五的
还有,SNL轴承座也不是这样
还有,配推卸套的圆环辊子轴承也不是这样
还有,单列圆锥辊子轴承采用串联配置的 T7FC055T73/QCL7CDTC10
。。。。。。
还有,关于宽度系列,想必兄弟你的说法有点太过武断了. 在下倒要请教了,上面列的那个型号,哪一个是宽度代号呢?想必不是倒数第二位了吧!
最后,本楼主希望你以后说话客气点,大家都是做技术的,可能说得对,也可能说的错,互相原谅一点,不要动不动就什么“胡说!”

楼主:
这位兄弟,你说的轴承的极限转速最好还是看一看出场厂家的产品型录。
还有,希望你在查到极限转速的时候,最好也顺便看一下极限转速的定义,不能只要使用转速低于这个转速就使用。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提问啊,本搂住乐于帮忙!

网友M:
谢楼主.再次请教你.什么是极限转速?具体数据?..请教.

楼主:
极限转速是指针对轴承各个零部件所能承受的最高转速。也就是说,超过这个转速,轴承的保持架可能会由于机械强度不够而造成损坏。所以一般而言,不能超过这个转速。
另外如果你注意的话,轴承的转速还有另一个限制。有的轴承厂家管他叫额定转速,或者参考转速,准确地说应该叫热力学转速。反过来说极限转速,实际上应该叫动力学转速。
对于转速的应用,通常不要超过以上提到的两个转速,但是后者是可以超越的,如果要超越,就需要作专门的轴承发热计算。否则就要多加小心!!

网友N:
请教轴承外径与端盖的配合,如轴承外径为200毫米端盖孔多大范围为允许

楼主:
这要看你使用的轴承的运行状况,是什么轴承,是内圈旋转?还是外圈旋转?是静止负荷还是旋转负荷?全都不同的。还有与轴承的内部间隙有关系。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办法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