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我们要做一个由工控机+plc400+变频器等设备的生产线,如果使用PLC 400使主站所获得控制信息的不实时,于是购买了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接到工控机的RS232口再接到profibus总线上,想使用VB编程将这台工控机做成是profibus主站,已经可以获得profibus收到的数据,但没有协议的资料,所以不明含义.

  请各位大侠是否可以提供profibus协议资料及是否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指下路,谢谢!!

  我的邮箱是:littleen@hotmail.com

网友A:
不可能的,profibus协议需硬件解码,物理口为RS485,需西门子专用芯片SPC3加单片机按profibus协议做控制协议转换器,没这本事。

网友B:
建议使用施耐德的PLC和变频器,通讯协议都是公开的MODBUS协议,方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网友C:
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以前也试过,成本控制不住,一两台就没有一点意义,还是用现成的产品好一些。

网友D:
用西门子的CP561X,或者用Hilscher的PROFIBUS-FMS/DP卡。
VB和OPC相关,随以上版卡有相关驱动和资料,看看OPC Server。
可能的话,400可以换成WinAC。
Profibus的变频器自然首选西门子或丹佛斯!

网友E(2006-03-19):
能否  参考以下各为的 dp从站开发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