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我们公司有个对焊机   (根电焊机一样    好像叫互感线圈一类的)  他电流挺大的  经常烧保险丝   前几天又出了电事   所以我们师傅      把那个对焊机 得线  接到了漏电保护器上的上扣     (我们  要用  一箱  一闸  一漏)   漏电保护器的 我们用的   是 那种 一共8个孔的     上面是  N   1  3  5    下面是  N   2  4  6     他把   对焊机的线   接到了  3  5  上了     刀闸   接的   1   3  5           N线直接接     他这么接对了

网友A:
活宝一个,文笔一流啊:)
你的对焊机使用的电源有没有用到零线?
如果没有就选择6个孔的漏电开关
有用到零线的话,负载一端零线一定要接到开关底下的N字上.
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不过不也许旁落电流而已,简单的要命.

网友B:
这么接应该不行,应该找出问题所在,我很不赞成这种投机取巧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