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今天的安全问答题,是问答题,明天要交了,谁能告诉我,哎,菜鸟电工的悲哀啊........

网友A:
看一下电流表行不行的啊

楼主:
兄弟,是问答题诶.........

网友B:
简单的回答:先拉掉隔离开关之后的负荷开关.

网友C:
先拉掉隔离开关之后的负荷开关.先拉掉隔离开关之后的负荷开关.

网友D:
隔离开关和负荷开关做一个连锁不就可以了吗
负荷开关不断开隔离开关是拉不动的

网友E:
靠 用电笔量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靠 用电笔量一下不就好了
靠 用电笔量一下能好吗?

网友E:
:) 一急 说错了 是钳表

网友G:
加个闭锁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H:
高压柜都有五防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