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

楼主(2005-07-07):
单位的一台80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是42.5/1154.5,想问一下,这台变压器到底能吃多少个KW?

网友A:
800kvA*1.44A=1152 A/2=567KW

网友B:
s=1.732U1I1=1.732U2I2,这样原边应为10kv,副边为0.4kv,至于多少kw视负载而定

网友C:
800kAV的变压器都带有无功补偿装置,功率因数一般补偿在0.99左右,因此它可以带动780千瓦左右的负载。

网友D:
最简单的估计方法:变压器低压额定电流(1154.5A)/2=577KW,此乃实际容量,装机容量还要大,这要视装机负荷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