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7):
请问各位爬电距离、电气间隙是什么意思?在实际应用中又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你指应该是操作距离及电气安装距离.这都是安全标准

楼主:
我是想问引入这两个概念在实际中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爬电距离我的理解是:某一电压的最小安全距离,列如380V  2厘米 如果小于2
厘米就会产生放电甚至短路。电气间隙还真不甚了解。只听说过电机气隙

楼主:
这些名词在IEC中经常有的,它有标准的

网友C:
各种电气元件在说明书中都会规定它们排列时的最小间距,其实就是考虑到它们的电气距离和爬电距离,太小了就会产生放电现象。

楼主:
是不是和带电体达到一定距离,即使没接触也会被电击呢
,那这个距离是爬电距离还是电气间隙呢

网友D:
爬电距离是指指定的两点(极)间沿绝缘体表面的最短距离。本指标是绝缘子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反映了绝缘子的抗沿面闪络的能力。
电气间隙一般指两带电体间的最小空气距离。不同的气压、湿度等环境条件要求的电气间隙也不同。如电气间隙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则在正常工作中容易击穿或开断电流时电弧不容易熄灭,引发事故。

楼主:
也就是说达到间隙值,不接触也会成回路(导通),是吧

网友D:
当间隙小于标准值时,不接触也会导电,因空气被电离击穿了。

楼主:
楼上可否解释一下击穿的概念

网友D:
电击穿指绝缘介质在电场作用下,形成一条导电通道而导通。闪电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楼主:
明白了,谢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爬电距离是指指定的两点(极)间沿绝缘体表面的最短距离。本指标是绝缘子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反映了绝缘子的抗沿面闪络的能力。

想问一下那个“抗沿面闪络的能力”是指什么

网友E:
受益匪浅

网友F(2006-03-05):
想问一下那个“抗沿面闪络的能力”是指什么
在IEC电子标准术语中反向闪络定义为:“网络(系统)中通常处于地电位的部分受到雷击而引起的相对地的绝缘闪络。”在ITUK·27“干扰的防护”中指出:在外部冲击电源的情况下,CBN(指接地体如引下线)中的电流往往较大,雷电引下线就是这样。因此,最好避免将电缆布设在建筑物四周。为防止闪络,在国标GB50057-94中提出了等电位连接或隔离距离的要求。在装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在防雷装置与其它设施和建筑物内人员无法隔离的情况下,应采用等电位连接。

当利用建筑物的钢筋或金属结构作为引下线,同时建筑物的大部分钢筋、钢结构等金属物与被利用部分连成整体时,金属物或线路与引下线之间的距离可不受限制。在K-27中也指出:当不可避免将电缆布设在建筑物四周时,需将电缆完全封闭在金属管道中同时采取等电位连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