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控制

楼主(2005-07-07):
在变频使用 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水泵为1.5KW 进口格兰富,变频器采用1.5KW三菱,正常设定压力0.4MPA,运行频率为30HZ左右运行,电流为1.1A,在高峰时频率为50HZ,电流为6A左右,电压380V,过载继电器设定为3A,会出现过载继电器因发热跳闸保护,每天都是那个时间出现这个问题。在检查时发现在水泵直接接入市政供电(工频)电压380V,时电流为2.8A,问为何会出现变频50HZ时会导致电流比工频时高那么多?该如何解决?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在高峰时频率为50HZ,电流为6A左右,电压380V,这两个数字你是在哪儿测的,用什么测的.
认为长时间的出现这个数字,变频量就不会工作了.
用变频器了,不需要再儿热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