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器用电区别

楼主(2005-07-07):
像我们周围的一些用电器大多是交流的,为什么通上同样电压的直流却不能使用,同样让交流通到直流电器上也不能使用,为什么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设计时就决定了!
假如用交流电的里面有个变压器,你说直流怎么用!

网友B:
交流与直流是不一样的;
对于AC220V的电器,如果通上DC220V的电源,有些可能会炸毁;

楼主:
为什么呢,比喻说普通灯泡和荧光灯为什么就不能用直流呢

网友C:
因为交流电比直流电更加容易获得,输送更加方便,电网更便于维护,所以大多数电器使用交流电。用电器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它应该使用交流电还是直流电。普通灯泡是可用直流电的,因为他是靠加热灯丝发光,荧光灯的荧光粉需要高频的振荡才能点亮,如果用直流供电的话,要加振荡电路,电子镇流器的电路就是这样,先整流,再振荡,比传统电感式镇流器的功率因数提高许多。

楼主:
5楼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D:
还有一点,就灯泡而言,交流与直流都亮,但220V 交流灯泡接支流220V电源,肯定烧 ,因为交流电源的有效值还要除个√2所以,同样220V电源,交流和直流等效成热效应时是不一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