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7):
请问哪里有大功率(400KW--1100KW)多极低速电机,形状薄盘形,比如厚度500到600mm,直径1.5m左右(尺寸可有所变化)。额定频率25至35Hz,额定电压600V等。不知有没有这种产品。

网友A:
靠,找乐。别这么说,额定频率干吗这么低呢?这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应该把你的工作转速范围提出来10转/分?100转/分?还是...?比较好。关于尺寸与外观是特殊的这不要紧,可以定制生产,但是给规定额定频率理由极不充分。如果向50赫兹以上规定,情有可原,向下规定...,有必要吗?你到底希望工作转速是多少?在什么转速范围调速?

楼主:
调速范围0--400RPM,我这里用的电机额定频率大都是30.5Hz和33.5Hz的。6极,额定转速600、660RPM。我想去掉减速机。所以提出这个参数。

网友A:
很好,谢谢楼上的回复。6极电机同步额定转速应该是1000RPM,而不是600RPM。
你想要0-400RPM调速范围,其实是12极-18极电机的范围。这会增加你的系统成本(比变速箱而言)。首先,且不说需要定制电机的费用,就是改多极电机调速,装置和电机都要增加很多的费用。电机的极数越多,相同容量的基座号就大(其实是增加了电机的容量),因为极数多增大了电流,那么调速装置的容量也要提高等级。这都要增加费用的。是不是核算呢。
据个例子,一台160KW的三相交流电机,2极的电流是300A左右,12极的电流就达到了500A左右。选择多极电机调速,相当于增容呀。
综上,如果没有特定的原因,选择多极电机调速,不是一个经济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