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7):
本人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对11台机器进行测速,而我们转速最高的机器的脉冲是600脉冲/秒,最慢的是100脉冲/秒,我不知道PLC是否能够做到,需要用高速计数模块吗,还有PLC的计数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我是新学的,望大家都够指点,也可加QQ332026397,敬请指教!

楼主:
我急呀,请教了各方人士都不太肯讲清楚,不知何原因,望在这里找到高人指点!

网友A:
要用的,具体的你可以联系我。发MAIL.

网友B:
频率不高的,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C:
三菱FX系列主机最多只能使用6个高速记数器,若你使用一般的计数器,则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就是说如果你的机器的脉冲是600pps,你的PLC扫描周期超过了1000ms/60的话,这样记数脉冲就会丢失,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追加高速记数模块!

网友D:
如果再加5个高速计数模块还不如用二个PLC,再并联通讯。

楼主:
FX2N的计数最高值是不是20K/秒,我算了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是不是只要并连一个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