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

楼主(2005-07-07):
求助:丹佛斯变频器VLT2800无故障停机,初步判断是电压过低(350伏,三相),现在电力紧缺,电压无法升高。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将参数103(电机额定电压)降低到370伏。请教高手,这样做对变频器和电机有无影响?急急!!!!

网友A:
丹佛斯变频器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查无故障代码或故障记录,变频器突然自运行中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