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7):
有一组花园路灯照明,接线方式是从L1,L2,L3三条相线分别引出,零线为共用,导线为6平方铜绞线,都用容量60A的空开分别控制,L1线负荷2KW,L2线负荷2.5KW,L3线负荷6KW.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
1:经常同时跳闸.
2:空开上端L1线烧糊.
是否为三相负荷不平衡所造成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你说的开关三相分别有开关么?按理说应该共用一个三相的就可以了,摇摇绝缘,看看是不是有漏电,L1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B:
我觉得你最好在送上电的情况下量一下三相的电流是不是平衡。
如果相差不大,那么就可以排除是因为三相不平衡引起的。
接下来就可以检查接线是不是牢靠了。
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发电子邮件[tiantiancs@sina.com]给我。
我们可以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开关三相分别有开关么?按理说应该共用一个三相的就可以了,摇摇绝缘,看看是不是有漏电,L1可能接触不好,
他是用两个三相空开,然后分别并联两个端头,刚好三组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最好在送上电的情况下量一下三相的电流是不是平衡。
如果相差不大,那么就可以排除是因为三相不平衡引起的。
接下来就可以检查接线是不是牢靠了。
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发电子邮件[tiantiancs@sina.com]给我。
我们可以再交流。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三相不平衡会有什么后果,我指这组照明,因为在概念中,只知道好象是电网负荷要求三相平衡.

网友C: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三相不平衡除了各相电流不一致和中线电流较大,对电压影响不大。但对变压器,将会使损耗增加,谐波增加。

网友D:
你用的是不是漏电开关?如果是漏电开关,应选用三相四线制的漏电开关。L1烧糊,有可能是连接端子未接紧或螺丝未拧紧造成。

网友E:
恩  7楼说的是哦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