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写答案?

楼主(2005-07-07):
一. 填空题:(第1题4分、其余每题3分)
1. 将仪用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侧连接成          并将           点接地;将二次侧联成开口                                            之间联接                                ,则当配电线路上发生        故障时就可以获得零序电压。
2.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对额定    电压,额定      电流及额定
额定功率因数而言,并从        侧获得          功率来表示。
3.异步电动机的转差度S值是在        <S<      这个范围内。当空载时S近似等于        ;当电动机不转动时S等于        ;满载时的转差率S的范围约为                      %。
4.三相         发电机在            转速时感应出         电压所需要的励磁电流,与当          短路时流过等于            的稳态短路电流所需的励磁电流之比称为短路比。
5.同步发电机多台并联运行时,若改变励磁电流,在同步电机之间就流过          ________    ;若改变原动机的输入功率,就流过__________利用这一特性,在前一种情况下调整         电流的分配,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可调整           ________电流的分配。
6.将正负两极浸在电解液中,将       能转换为       能的装置称为电池,具有可逆性的这种电池称为                       其典型例子有
                蓄电池和           蓄电池。
二. 将下列各题正确答案标号填在(     )里(每题3分)
 1.固定电阻消耗的电功率(     )。
  A.与通过的电流成正比 B.与所加的电压成正比
C.与通过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D.与所加电压的平方根成正比
 2.一个内阻为20Ω的1mA表头,现在要把它改装成一个1A的电流表则(    )。
  A.不可能 B.串联一只200Ω的电阻
C.并联一只20Ω的电阻   D.并联一只0.02Ω的电阻
 3.一只1uF500V的电容器与一只2uF/500V的电容器串联,若在其两端加900V交流电压(    )。
  A.1uF电容会穿 B.2uF电容击穿
C.两只电容都会击穿 D.两只电容都不会击穿
 4.在LCR串联电路中,当信号频率大于谐振频率时(     )。
A.阻抗呈容性 B.阻抗呈感性 C.阻抗呈纯电阻性 D.电流、电压都减小
三. 判断题(每题3分。对的打“√”、错的打“Χ”)
 1.微分电路的时间常数(    ):
  A.远大于脉冲信号宽度 B.接近于脉冲信号宽度
C.远小于脉冲信号宽度 D.等于脉冲信号宽度
 2.双稳态电路是由(    )。
  A.两个串接的放大器组成的 B.是由两个反相器交叉耦合而成的
C.是由两个放大器并联组成的 D.是由微分和积分电路组成的
 3.多谐振荡器可输出(    )。
  A.正弦波 B.锯齿波 C.方波 D.尖脉冲
四. 计算题:(每题8分)
1.如图所示R1=R2=R3=R4=300Ω,R5=600Ω,求开关K打开和闭合时a和b之间的等效电阻是多少。

2.为了求出一个线圈的参数在线圈两端加以电压由测量得知U=110V、I=5A、P=400W、F=60Hz,试求出上述参数中的R和L各是多少?

3.如图所示已知U=220V、I=5A、R1=20Ω, R2=10Ω,求XL1、UAC、COSφAC并绘出各电压和电流的矢量图。

五.问答题(每题9分)
 1. 对平台用的电机一般要求是什么?
 2. 直流电机电刷火花过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处理?
 3. 电机被海水浸溅后使绝缘电阻降低时,应如何处理?
 4. 什么是多点控制?它是怎样实现的?
说明:问答题写上顺序号、不抄题、答案附后。

网友A:
记得考证时,就有很多这样的大.广.刁.看了就烦.
学习还是实用为好.为兴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