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7):
单位一台绕线式电动机,功率是:11KW。用了转子串接电阻的方式来进行调速,今天用钳型电流表测量了一下电流,发现,当转子上,串接了电阻以后,定子电流为:46A。当转子电阻切除以后,顶子电流为:20A。这个电动机是经常运行与额定转速下,而且,现在此电动机的温度是非常高的(电动机外壳烫手 ),关键是,我不知道,转子串了电阻以后,到底是不是比不串接电阻时的定子电流要高。因而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查找了书本,得不到答案,还望大虾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
关键得时候,,自己要-------------------------顶!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得时候,,自己要-------------------------顶!

楼主:
明天要上班了,,估计大虾们都回来了,,请
帮助一下

网友A:
我是个学生,也是才学,给点意见作为参考吧,不知道对不对!呵呵,还请指教!
加入的调速电阻要消耗一定的功率,所以电机外壳会发热(I平方乘以R),接电阻后电流会增加!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2005-11-10):
你应该知道,正常情况下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是额定运行电流的4-7倍,切除电阻后,电流为20A接近额定电流是正常的,而启动是为46A也好理解了吧

网友C(2010-10-26):
如果负载一定,转子串电阻,定子与转子电流几乎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