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8):
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电表要叫单相,还有3相3线,3相4线,这个相和线是代表的什么意思??

网友A:
单相电表只测量单相用电,三相电表测量三相用电。相指相线,就是火线。3相3线的线指这个电网用了三根电线,3相4线则是用四根电线,它们是输送电能的方式。380v输电一般用3相4线,3相3线好象是6000v高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