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8):
我是正准备努力学习的菜鸟,我想问问各位大哥一般电机的最大功率和最大转速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之间有没有什么公式?谢谢了

网友A:
变频电机是有关系的。不知说明书上有没有关系表?
定速电机就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采用的是一个大容量的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的形式,因为转速高,可要求的功率不大,我是从节约成本考虑的,一般市场上的电机达到了20000r/m功率就最少0.1k 了.

网友B:
功率=机械负载转矩×转速(弧度/秒),你20000rpm的转速,即使负责转矩很小,相乘后数值就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