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8):
什么是中频变压器啊,在变频器的后面加中频变压器在输出控制电机,这是中频变压器通常起什么作用啊,是隔离用的么?

网友A:
变频本身就是一种变压器,后面再加中频就压器,没有意义.

网友B:
楼上的可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应用。这种应用场合的电机的电压一般都不是标准的220V或380V,而是几十伏或一百多伏,如果只用修改变频器参数的方式来限制输出电压,你可以想象得出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C:
哦?楼上一席话,点拨明亮呀。原来还有此种应用。那我要说,变频器输出的交流波形可是比较“有水平”的,一般的变压器吃得消吗?他的直流成分会使变压器的铁心发烫的。何况还是中频。铁心的导磁率要很好呦。损耗要小。这个中频变压器不会很便宜。是吗?

网友B:
呵呵,斑竹真厉害。这种中频变压器的材料不是一般工频变压器的材料,如用一般的变压器代替确实很快就会发热甚至烧毁。因此这种变压器是比一般变压器贵。有一个客户在他们的设备上用我们的一台中频变频器带176个电机就是如此用法。

网友C:
楼上如此介绍行业应用,很好。加钻奖励。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