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02故障

楼主(2005-07-08):
故障号:F002
故障:在预充电时达不到80%的最小直流母线电压(P071线电压X1.34)
       超过3s的最大预充电时间
解决措施:检查电源电压
             与P071线电压相比较(在直流装置将P071与直流母线电压相比较)。检查直
             流装置上的整流/回馈单元。整流/回馈单元必须先于逆变器投入电网。

网友A:
在其他网站上看到关于F002的讨论地贴子,供你参考!
xgng
新手

积 分: 15
发帖数: 12
  主题:6se70 f002

一台6se70 cu2 启动出现F002,请教专家。有接触器。

2003-07-10 22:03:29    发信   编辑   引用

xgng
新手

积 分: 15
发帖数: 12
  主题:回复:6se70 f002

怎么没人回答?

2003-07-22 20:47:35    发信   编辑   引用

liuapex
新手

积 分: 12
发帖数: 12
  主题:回复:6se70 f002

在预充电时达不到80%的最小直流母线电压

整流/回馈单元必须先于逆变器投入电网

2003-07-24 14:53:16    发信   编辑   引用

xgng
新手

积 分: 15
发帖数: 12
  主题:回复:6se70 f002

我的是书本型,ac-dc-ac

2003-07-25 20:20:01    发信   编辑   引用

kdrjl
侠圣

积 分: 2540
发帖数: 1719
  主题:哈哈,我也有这种同样的问题了,回复:6se70 f002

我也出现这种同样的问题了。怎么回事?但是我的装置是整流/回馈+逆变器的模式。

故障仅出现在启动的时候,没错。我想,出现这种故障,原因有三条:

第一,刚一合闸(指交流进线接触器)逆变器就进入启动状态,直流母线的充电电容还没有完全充满电,很大的启动电流使直流母线电压迅速下降;

第二,很长时间变频器没有使用,比如3个月或半年,电容应先充电后使用;

第三,启动时力矩太大,系统EMC太差,干扰造成误报警。

上述1、2两种情况可能性大些。

解决方案:

先给电容充电,然后,控制上不要经常把进线接触器断开或合上,控制系统由逆变器的使能/禁止来进行。

另外,检查一下电机的启动电流,不要太大,软启动为好。

2003-07-31 19:10:34    发信   编辑   引用

gxj.tg
新手

积 分: 32
发帖数: 32
  主题:回复:6se70 f002

估计是快熔烧了,带电合闸造成的!!!

2003-08-08 10:01:45    发信   编辑   引用

xgng
新手

积 分: 15
发帖数: 12
  主题:回复:6se70 f002

电源没有问题,是否内部?

2003-08-10 08:19:27    发信   编辑   引用

kdrjl
侠圣

积 分: 2540
发帖数: 1719
  主题:回复:6se70 f002

xgng说的有道理,如果电源没有问题,就可能是内部了。唉,要是内部有问题,真的很麻烦了。

另外,xgng先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等着你解决了,快告诉我。咱俩的现象很相似的,只是我的装置有时报F002,有时不报,而且都是在刚一“和闸”(开关量信号)以后出现。

2003-08-10 15:37:46    发信   编辑   引用

chuxuezhe
新手

积 分: 13
发帖数: 13
  主题:回复:6se70 f002

如果参数没问题的话,就很可能是内部的问题了.可以检查整流桥

2003-08-12 23:15:14    发信   编辑   引用

chuxuezhe
新手

积 分: 13
发帖数: 13
  主题:回复:6se70 f002

还有,启动的时候接触器是否动作了?

2003-08-12 23:16:13    发信   编辑   引用

donny
新手

积 分: 12
发帖数: 10
  主题:回复:6se70 f002

老兄,估计你的控制电源部分有点问题,我公司曾出现过这个故障,就是一块电路板烧了

2003-08-13 16:17:41    发信   编辑   引用

denny
新手

积 分: 7
发帖数: 7
  主题:回复:6se70 f002

请查先用万用表测一下DC 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再看一下R006 号参数, 看一下检测DC母线电压.若R006白的检测值不正常,则检测电路的电阻可能烧毁(330K OHM).

2003-08-22 16:25:33    发信   编辑   引用

kdrjl
侠圣

积 分: 2540
发帖数: 1719
  主题:感谢denny,回复:6se70 f002

非常感谢denny,我已经看懂了,如果再出现此问题,我就照此办理。在此感谢你的帮助,谢谢!

2003-08-22 18:58:51    发信   编辑   引用

GodfreyWu
新手

积 分: 48
发帖数: 48
  主题:回复:6se70 f002

denny:

你好,我的6SE7016,7026等也报F002,我检查是电源触发板的检测电路故障,你讲是330K OHM的电阻坏了,请你详细说明Rxxx.另可否赐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在此向你表示感谢.

2003-08-28 22:50:34    发信   编辑   引用

natty
新手

积 分: 3
发帖数: 3
  主题:回复:6se70 f002

大家好,我也遇上类似的问题.我的变频器是6SE71,630KW的,启动时整流柜出现故障F007,F023.电路上没有任何问题,更换触发板后恢复正常,问题可能也是在电路检测上.板子表面上没有任何异常,我该怎样检查电路板呢?

网友B:
嗨,huyie--MM,感动死我了。在哪里翻出了这帖子。我还愁怎么回楼主呢。他碰到了我所碰到过得同样问题。这个故障已经忘记了。真好,谢谢你啦。

整流-回馈与逆变器组成的系统,要做好参数的自识别,整流-回馈、逆变器两个单元都要做。都通过了才可以。

网友B:
TO zxf27800:
你的系统是整流-回馈单元先上电吗?还是整流-回馈和变频器一起上电,并且不通过延时,就启动了逆变器,是这样吗?

楼主:
我的系统是6SE7026-55KW一体式变频器,制动单元(含外接制动电阻)直接接在直流母线+DC和-DC上,应该是整流-回馈和变频器一起上电,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楼上,请确认你的系统,是变频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系统?还是整流-回馈单元+逆变器的系统?还是又有整流-回馈单元,又有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呢?简言之,你的系统是一种制动形式还是两种制动形式?

另外,应该检查一下,你的制动系统是不是刚一上电就工作了。如果是,原因就是在这里了。故障的现象就是上电以后,直流母线电压始终建立不到规定的值,所以报F002。

网友B:
制动单元太“积极”了,不该他工作的时候,他却耐不住“寂寞”,想做“工作狂”,非要工作。所以会造成F002。你看看是不是这得问题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我的系统是变频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经检查是检测电路的故障,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详。请各位赐教!

网友B:
“经检查是检测电路的故障,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详”
----------------------------------------------------------------------
这好理解,电压传感器检测错误本来没有低电压,却告诉你电压低于报警限了。这叫“谎报军情”。“拖出去斩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C(2006-02-21):
今天碰到这个故障,是由于变频器内保险损坏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