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8):
请教各位:开口铜线鼻用压线钳压好后,是否必须灌锡?各位在处理这些情况时是怎么做的 ?

网友A:
不需。但在压前最好用细钢刷去掉导线表面的氧化层,再涂电力脂。

网友B:
如果是BV的线是虚要灌锡的 。如果是BVR的线就不需要灌锡了直接压接就可以了本人就是这样做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BV的线是虚要灌锡的 。如果是BVR的线就不需要灌锡了直接压接就可以了本人就是这样做的 。
同意。

网友D:
我的做法是看实际用电量大概计算一下,再考虑灌不灌锡,如果是永久性的,有条件建议灌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BV的线是虚要灌锡的 。如果是BVR的线就不需要灌锡了直接压接就可以了本人就是这样做的 。

和线有关系吗?我一直没有灌锡的.

网友F:
最好灌锡,电流大了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