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8):
这几天遇到几个相同的故障,是三菱系列的FR-A500或FR-F500系列的。在没有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一运转就报警(E.OC1)!模块或参数单元都没有问题,专业维修点都没有修好!最后只帮我换同容量的其他变频器!真不知三菱系列变频器它的检测电器原理是如何的!(还有这个故障还有点奇怪:过电流报警连续出来多次的话,这个变频器有可能就一直有这个故障了!当然没有接电机了!)    那位大哥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主板光模是没问题的!而驱动光模的又是一块单片机来的!。。。。不懂。。。还望指教、。。。

网友A:
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电流检测?还是。。。但决对不是电流检测的问题!

网友B:
直接面板操作,还是外控方式?

网友C:
如果没错的话是过流保护"OC",从以上提供的条件,我初步认为是变频器内部驱动不良,可以先将电流检测去掉,运行一次试一下,其次再检测电流检测回路!

楼主:
控制方式无关,都试过!
 电流检测也没问题!还是主板驱动有问题!今天搞好了!

网友D:
怎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