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8):
三相空调压缩机有相序之分吗?如何判定正确的相序?

网友A:
要看是什么样的空调压缩机,如果是活塞机就没有相序之分,如果是螺杆式压缩机那就要分清楚了,接反的话就会损坏压缩机的。一般的空调系统都有相序保护的。压缩机的接线柱上面都有标记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般的空调系统都有相序保护的

网友C:
相序不对空调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D(2005-09-09):
三相空调压缩机一般采用旋转式压缩机,相序不对不会对压缩机采生损害,通电试机如室内机无效果,相序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