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8):
可否讲讲热电偶补偿线方面的资知,成型产品都加了补偿线吗?不同厂家或不同型号但相同分度号的热电偶可相互代换吗,是否存在补偿线不同的问题?

网友A:
相同分度号的热电偶当然可以代换,补偿导线要和热电偶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