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9):
大家好!
  那位能告诉我,要实现上图的功能我应该怎么设计电路。如何的设计原理??
谢谢!!!

网友A:
II型产品最好办用74LS74 D触发器,L1接S端,L2接R端即可实现(Q,~Q输出),也可将L1接CLK,D通过470欧的电阻接VCC,L2接CLR(R)端.........
I型产品类似,加一个74LS221单稳态一组接成正脉冲触发二组接成负脉冲触发,输入脉冲信号经过电容微分后分别接74221的一组A,二组B,1组Q和2组Q代替上面II型的L1,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