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变压器老烧是咋回事?哪个大哥告诉我/

楼主(2005-07-09):
(无正文)

网友A:
发贴时附上各条件.
比如电压,用途(调压,降压),负载等

楼主:
谢谢大哥
75KW电机,电压400V延时20秒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进线端不通,出线端常通,星点短接行不行.感谢

网友B:
猪,多读点书嘛。

网友C:
第一个问题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说的是 "低压包" 进线端不加电,出线端加电 ,问星点 长时间短接 ,可不可以的话。俺个人认为是绝对不可以的?至于为什么你可以查阅一下资料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
75KW电机,电压400V延时20秒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进线端不通,出线端常通,星点短接行不行.感谢
莫明其妙

网友E:
我想:你应该从烧毁的时间来判断这个你的这个问题
1:是否在启动时间内烧毁。可从变压器的容量,切换时间长短来入手
2:是否在运行时间内烧毁。可从是否正确切除变压器,是否正确断开星点来入手。
暂时只能想到这些了。期待着你的好消息。
另:嘿嘿~,烧了多少变压器啊?估计兄弟你发了笔“国难”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