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7-09):
请问各位高人,如何使4节电池串联后的6V降至5V DC、2A电流,并且在电池电量低时能供电稳定直至电池用尽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限流电阻加稳压管,一般电工手册里都有的.

网友B:
最好是DC转DC模块,用楼上的办法效率太低了

楼主:
可以说明白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电池电量低时能供电稳定直至电池用尽
这一点应该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市场上有卖的,input3——12v out 可调,不过你的电流有点大,纹波要大一点,效率大于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