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9):
如图,这些阀我在老的液压传动机修手册上找不到类似的,因此有疑问,还请高手赐教.
问题一,第一个阀和第二三个阀不同之处在于中间的黑色三角,不解.
问题二,第一个阀肯定是流量可调的,其中A和B是相连的,起压力控制作用,但在阀闭的情况下B和CD通吗?阀开的情况下呢?
问题三,第二个阀是当出油管和进进游管相等时,阀是闭的,靠的是弹簧作用,也可以起一个止回的作用对吗?
问题四,第三个阀里边的可调是调什么?
图有错误,是单向可调.

网友A:
这种阀叫插装阀。用于流量较大的液压设备。在液压配件手册上能查到。

楼主:
据我所知的一种叫法是锥形阀.

网友B:
这个,在大型液压机上用很多的呀!最基本的模块!!

网友C(2005-12-11):
应该是插装阀,用于流量很大的液压管路,我们现场有一台2300T液压机就有很多这样的阀,外表看就像一个粗管道插在一个更大的钢筒上。

网友D(2006-09-13):
没有错是插装阀,用于流量很大的液压管路.常在压力机上应用的多.可以去济南锻压所的网站上看看..他们是这方面的专业应用者..

网友E(2015-05-13):
问题一,第一个阀和第二三个阀不同之处在于中间的黑色三角,黑色三角为节流口.
问题二,第一个阀肯定是流量可调的,是一个节流阀,其中A和B是相连的,起压力控制作用,但在阀闭的情况下B和C通,阀开的情况下B/C/D均相通。
问题三,第二个阀是单向阀
问题四,第三个阀里边的可调调节阀的开关速度的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