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菱的请进

楼主(2005-07-09):
我有一台华光的PLC坏了,想用FX1n-60mr替换,其中有一个功能,是重复上一次的手动操作,具体的是重复上一次位移大小和动作次数
在操作盘上,有一个存储按钮,按一下,然后操作机器,这时手动可以控制6台电机的正反转,和动作距离,(应该是记忆时间的!)顺序,次数是根据原料,因人而异的。然后再按一下存储按钮,就可以按照上一次手动操作的顺序自动动作  ,6台电机是分开动作,相互之间没有顺序或时间关系。 就是说要重现这6台电机的动作
那位大侠有一个例子

网友A:
这是较为典型的动作示教方式,只要设定条件合理,结果是可行的,我以前见过一种针对单一对象的,重现单一控制对象的动作,只不过定位方式以定时计算不太妥当!

楼主:
楼上的师傅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