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0):
请教各位大侠
哪有松下GT11触摸屏的编程电缆卖?
多少银子?

我看触摸屏是232的,应该可以直接和串口接吧?那位大侠用过,请说说。
我没用过,怕弄坏了。

网友A:
QQ:43088409 我有.

网友B:
查一下先。。。。。。。。。。。。
.....

PC-RS232                                               tool
5----------------------------------------------------------1
3----------------------------------------------------------3
2----------------------------------------------------------2
本端4---6短接
7-8短接          -

网友C:
仁兄:那有GT11啊,你搞错了吧,只有GT10啊!这样的电缆可以自己制造啊!!

网友B:
GT11-------TOOL端口定义

楼主:
谢谢viiv的回复

这么说应该可以自己做了!

我们厂的GT11别人写好程序的,所以一点资料也无,
现在自己做一个控制柜!

楼主:
刚下了一个子GTWIN2.6的,
宿舍机子太破,还是98呢,嘻嘻
要XP下才可运行吗?那只有待会重装一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XP下才可运行吗?

98能不能运行我不知道啊,我已经好多年没用过98了~~~反正在里XP能用。
引用 楼主:

我们厂的GT11别人写好程序的,所以一点资料也无,
现在自己做一个控制柜!

加油啊。。。

楼主:
呵呵,一定

人老了,机子也老了。哈哈,好,重装系统去了

楼主:
XP安装完成,
GTWIN2.6运行正常,
谢谢VIIV

楼主:
刚试过,支持98的,可能上次,我的系统有问题。
这两天重做了一次。

网友D(2006-11-18):
那位兄弟有GTWIN 2.6 呀,给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