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摇表问题

楼主(2005-07-10):
我听说有人敢两手分别捏住摇表两极,让别人摇动摇表。我很郁闷,这样可以吗?如果摇起来回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A:
没有问题的,我试过,真的不骗你,是和一个同行打赌,结果也就是喝了他一瓶可乐.

网友B:
厕所里游泳——找死(屎)!

网友C:
表是坏的!!!

网友D:
是可以的!因为其手摇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为一定值,P=U*I。当很小时其电压很高可达成百上千伏,可是当I有些大时,电压就小的多了!I

网友E:
注意,要先捏住摇表两极,再让别人摇动摇表。
相反的话就会电你一下,电量大的可能有危害。

网友F:
没有问题.

网友G:
是可以的,不过要先拿两极,后摇表,我试过的

网友H:
给他找个电子地兆欧表,电死他,摇表?有电压但是电流很小,感觉和火机的电子差不多

网友I:
带个绝缘手套就可以了哈

楼主:
你可别骗我哦!我很好奇,后果很严重哦!!玩笑是不好开的。

网友J:
是可以的,这与摇表的电压等级和人体的电阻有关,2500V以下的摇表有麻电的感觉。

网友K:
按照你说的顺序肯定没问题,连麻的感觉都不会有。但如果你先摇,他后模,就会被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