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轴同步问题

楼主(2005-07-10):
我想用单片机,伺服运动控制芯片来控制两个轴(两个轴均为伺服控制),要保证从轴的速度跟随主轴的速度,两者的线速度一致,反馈信号为增量型编码器的信号,请问如何控制,谢谢

网友A:
驱动也要自己做吗
有点难度呀
我接触过这样的步进系统,要经常修呀
做出来运行也不是很稳定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啊,我该怎么半呢

网友B:
要将生降速曲线分成很小的时间段来控制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脉冲并联更简单

网友A:
我觉得这样的系统做个研发项目还行.
如果是要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去,市场上有很多可选的伺服系统呀.

网友C:
建议不要用单片机来做控制,对于这种有相对运动关系的系统应该采用位置\速度模式来解决,单独采用其中一种控制方式很难实现;该系统既然采用伺服电机,看来要求不低,单片机的稳定性能否满足,我表示怀疑,至于位置\速度模式如何实现的,可参看随动的比较部分,找到两者的对应关系,能够列出关系式,才能完成校验与反校验,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D:
个人觉得,即使使用脉冲并联也不行,两台驱动器之间同样也有差异,最好使用同步控制卡。

网友E(2005-08-09):
我们有一款产品,同步控制(位置、速度)的。价格很公道,解决你的问题是小菜一碟

网友F(2010-07-07):
我们的双轴智能伺服驱动器,一台驱动器带2轴,精确同步,对上位机来说,当它是一个伺服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