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遮断电流?

楼主(2005-07-11):
向各位高手请教,什么是遮断电流?

网友A(2008-07-31):
即断路器断开的最大电流。
由于高压电流在断开的过程中,产生电弧,即使断路器触头分开,但电路并未断开,必须消弧才能完全断开电路电流,因此把断路器完全断开电路电流称为遮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