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1):
我们在龙门吊使用的OMRON 公司 C200HW电源模块,很容易会由于380V供电的缺相而引起烧毁的故障,7月7日到8日两天时间,连续烧毁了4块电源模块,不知道如何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还望各位提供一些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換24V的POWER UINT去!

网友B:
你的电源是不是零线断了,导致电压太高.拉一条接地线直接接到模快上试试

网友C:
磨刀不误砍材工,建议把你厂的380v配变系统修整好,特别是配电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一定要良好,线径大一点好。简单办法是给PLC单独配一台类似电冰箱用的保护器(带过压欠压保护的)即可。

网友D:
我始终没看明白你说的!除非是串线,否则220V的供电电压怎么回烧毁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