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1):
我们在龙门吊使用的C200HW电源模块,很容易会由于380V供电的缺相而引起烧毁的故障,7月7日到8日两天时间,连续烧毁了4块电源模块,不知道如何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还望各位提供一些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怎么是380V 供电?专门拉一条220V 的电源过去 ,和380V的隔离。

网友B:
將你的電源轉成DC24伏特,再使用 "OMRON C200HW-PD024" 我看你怎麼燒UNIT!呵呵呵!

网友C:
装个控制变压器~进380v 出来接220v 供plc ~~或用接127v的也可以试一下.开关电源的工作范围比较宽的.应该也可以正常工作的.这样再缺相也不要紧了.
另外维修注意一下开关电源的大电容,如果坏了会影响模块的.

网友D:
由于PLC电源为单相用电,在于其中一相是否为0 V,是最正确作法,或取利用控制变压器转换210 V 用电,考虑电源不稳定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工作范围一般在85v~240之间!而且前后级电源是彻底隔离的.
所以plc 自身的工作受电压波动影响不大!

网友E:
用变压器将AC380V变成AC220V后使用就行了;

网友F:
同意楼上,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G(2010-08-10):
请大哥们帮帮忙。
我的欧姆龙PLC电源模块C200H-PS221 输入是110V 正常输出电压是24V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电源输出过高 变成了38-43V之间 主机C200HS-CPU21 ALARM红灯在闪 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