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1):
我目前有个技术难题,借助纯机械可能难以完成.现在想用电子控制结合机械.
已知条件:线速度60米/分钟(该速度基本恒定.浮动5%)
要求就是让处于该速度下的纸带卷成一个大卷,我遇到的问题是:在线速度恒定的情况下在卷的时候会越卷越大,而直径大的时候在卷纸机上的线速度大于切纸机的线速度.就是说卷纸机上的速度大于了60米/分钟.导致纸被强行拉断.
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解决线速度稳定的情况下控制卷纸机的饲服系统.让卷纸机在直径增大或减小的时候自动的调节好转速,以便让卷纸机和切纸机同步.

网友A:
呵呵,你的问题在这里可以找到“知己”的。讨论卷绕技术,这里专家不少呢。你是不是画一个示图上来,谁知道你说的线速度不一致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呀?为什么不能统一控制系统的线速度呢?有点差异。把两处的不同的线速度统一成一个线速度,而不管卷径的变化。不就行了吗?

还是出个结构图说明一下吧,那样会更有针对性的发言。

网友B:
弄个PLC,通过张力测量或测量线速度方式做个同步系统,或用市场上售卖的张力控制系统,驱动可以是变频器也可以是伺服.

楼主:
真是知己啊!等等我把图画出来~~~~大家稍等~~~

楼主:
图片来了~~

楼主:
图中A点采样,E为切纸的刀,A下面那条为纸,纸在切的过程中朝C区移动,产生了线速度,速度的采样点为A,而C是一个圆管,用于把纸做成卷,C由马达或其它动力驱动逆时针转动,问题就是,纸在B那么大的时候和在D那么大的时候线速度不同,因为越卷越大了.而C的速度控制不好.导致了纸拉断,或跟不上卷动的诸多问题.
现想借助工控或电子的办法解决.
我是中国上海市永太胶粘制品有限公司.小陈.

网友C:
卷纸机的变频器用恒扭矩控制就可以了  ,就是说让卷纸机和切纸机之间的纸的张力保持恒定,不管切纸机的速度,卷纸机只是保持纸不松动。现在很多变频器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楼主:
非常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想问一下.您所说的"恒扭矩控制"我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么?他的安装需要特殊的技能么?请方便的话可以给一个详细介绍的地方么.当然了.我的要求已经很超出一个新手应该问的了.但是我对此确实不是很懂,但现在又很想快速的了解.以便完成工作任务~

网友C:
具体的 成套产品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只是搞技术的不了解市场,可以找自动化设计公司设计一个系统,然后叫他们负责变频器的安装和参数的调节。我想非专业人士是不能完成安装和调试的。除非你找到很成熟的成套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卷纸机的变频器用恒扭矩控制就可以了  ,就是说让卷纸机和切纸机之间的纸的张力保持恒定,不管切纸机的速度,卷纸机只是保持纸不松动。现在很多变频器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是一种案例。一种思路和方法。加钻表扬!采用变频控制系统和直流调速系统都可以实现上述的方法。

网友D:
好多直流调速器和变频器都带有张力控制的功能
你带刀的那个电机由于没有卷径变化问题,所以线速度是不变的,以次为基准,把线速度送到有卷径变化的变频器或直流调速器,比如说欧路590+,可以根据算出的卷径(线速度/角速度=卷径),再根据张力计算的模块(具体记不清楚了,不好意思),最后实现电流嵌位,实现恒张力控制,那你的线速度也就恒定了。
原来还做过类似的,用的最土的办法,超声波传感器测卷径的变化,送到变频器或PLC作个PID,再控制电机的速度,来实现恒线速,呵呵

网友E:
真是大开眼界啊!工业强国!

网友F:
兄弟,不知你解决问题没有?
如果没有,想省钱,用欧陆590很容易解决.如上所说,只要解决恒转矩问题,你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590具有转矩直接控制.很轻松完成上述任务.不知你590用过没有?直流电机请用质量好点的,比如国产南洋电机.若用变频,ABB转矩控制比较好,但ABB变频容易坏.我推荐用590.

网友G(2005-09-09):
对电子我怎么熟悉,根据你这种情况,可以看看单放机的收带轮的工作原理我想会有一定的启发。

网友H(2006-12-25):
用3rx210

网友H:
就是价钱高点

网友I:
一、搞一个恒张力控制。用变频器控制很好实现,但得检测张力大小。这么做比较先进。
二、用机械也能实现。具体你可以拿一个磁带机,看看它放音是如何把磁带收卷过来的,原理一样。
   应想一个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