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请教问题!

楼主(2005-07-11):
请问各位:
1、三菱PLC FX2N-48R01   AI(8路)的电压、电流可以共用吗?就是其中的有 0-5V电压输入,也有4~20mA的输入,这样可以吗?
2、AI板的24V电源 是需要加电源进来,还是可以提供给采集模块用呢?
3、最多可以挂几个AI模块?
4、关于通讯的问题,外加了通讯口(485的)是放到CPU里面内置的,还是向模块一样挂到外面?那顺序有没有限制》?比如先是通讯、再是AI、再是DI/DO什么的?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多帮帮忙啊。

网友A:
最多可挂8个模块总点数不能超过256点,一个AI模块点8个点,AI模块如FX2N4AD可以是电流输入也可以是电压输入,通过设置AI模块的缓存确定输入类型.其AI输入可以是-10V_+10V电压输入也可以是0_20MA电流输入,可调整偏置和增益

网友A:
8路AI可用FX2N_8AD也可以用2个FX2N_4AD,模块的工作电压是24V可以用PLC提供的DC24V输出也可以用外部DC24V电压供电.通讯与AI采集就看个人编写程序的习惯,是不同的两个块,485通讯可以用FX2N_485B插在PLC的扩展插槽上

楼主:
谢谢你了!好人啊。

网友B:
信号采集用电压还是用电流信号是由你来决定的,总不能同一个信号又采集电流又采集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