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1):
一套位控系统。最大范围0-90度定位。目前的方案是PLC+自己搭的H形驱动电路+电机+模拟式角位移传感器。PID调节算法在S7315-DP中完成,生成PWM信号,控制驱动电路桥臂的通断。电机是永磁直流限角电机,电机转动角度限制在0-90度。可堵转,连续堵转状态下输出转矩5Nm,电流1.75A,60W。
     PLC对位移传感器的反馈电压的采样和其运算只能到ms级,系统性能不够好。现在想寻找一款合适的运动控制器,给PLC“减负”。希望能满足的要求有:1)能挂在PROFIBUS上,可以接收S7-315的定位指令;2)原来的电机和位移传感器最好可以沿用,不能的话,也请推荐搭配合适的电机和编码器,定位后的保持力矩5Nm是要保证的。3)性能要求应该不算高,定位时间希望在1s之内,少量超调可以接受。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什么推荐,如果有合适产品资料请联系小弟:xueliang123@hotmail.com。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现在正在设计各种专用的控制器,我帮你设计一个这样的运动控制器吧!

邮箱:xiahuilpc@163.com

网友B(2005-11-02):
用TI公司的TMS32F2407芯片的开发板吧能满足你的简易数控要求。
有现成的开发板,2000元以下都我看能拿下硬件。
芯片采样频率5nS,有十二路PWM,自带电机编码器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