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1):
我单位使用的一台变风量机组电机功率22KW,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44.6A,额定转速970r/min,接法△.电源由铜排-100A空开-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调整为40A)-100A负荷开关(保险丝采用1.5平方铜丝)-电机.
 近来经常出现运转一段时间后负荷开关的保险丝熔断,这种现象有时3~4天,有时1个月发生一次.严重时甚至负荷开关也被击毁.用兆欧表1000V测量电机,各相绝缘电阻无穷大,电机对地电阻无穷大,数字表测量各相电阻0.9欧姆.
 电线连接正常,运转一段时间后电机外壳温度正常,我也想不出再查什么地方,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否采用星三角启动?如果电机三角形启动太频繁的话,启动电流会对开关影响很大。

网友B:
钳一下启动电流。我单位同样大小的锅炉风机以前也是老烧保险,后来把石板闸换成空开,容量加一倍,基本正常了。启动电流对保险丝冲击太大。

网友C:
1.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小,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15倍;
2.保险丝熔断可能是接触不好的缘故;
3.你完全可以不要100A负荷开关;
 我们单位是供热公司,我们的设备大的315KW水泵,90KW风机以及15KW的补水泵等都不用保险,都是采用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来启动与保护的,所以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D:
保险的确没什么必要,楼上说的热继电器的事,我这里都是整定到额定电流就可以了,如果在1.15上的话保护范围太大了容易烧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