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程式问题,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05-07-11):
我是刚学PLC的新手,我厂现在要做一个自动机台程式,第一步起动是光感应器,当光感应到产品后,气缸把产品推过来后在拉一下,但是要等拉完了后推的气缸才能退回去,后面还有没个动作,后面的我会. 不知第一个动作感应怎样编程式,希望各位高手指教一下。下图是感应的图片。

网友A:
气缸把产品推过来后在拉一下,但是要等拉完了后推的气缸才能退回去,后面还有没个动作,
1、不太明白。
2、似乎不难,是不是行程到位不太好控制,还是不会用光感应器?
3、我也初学PLC,欢迎交流。

网友B:
可以到西门子非官方论坛问问

网友C:
我也没看明白,我在学校学的是OMRON的PLC,感觉用KEEP指令很容易可以实现的,逻辑控制都不难写程序的

网友D:
光电开关其实就是一个开关量,你把它当开关用就可以了

网友E:
实在是高。。。我竟然连问题都没弄懂。。。。说什么呀在!

网友F(2006-12-25):
这还不简单,

网友G:
简单
感应(光纤)信号看成是一个输入信号
用这信号启动一个输出
输出接控制气缸动作的电磁阀线圈
不过这帖子也太老了,还被顶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