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1):
我需要直接用PPI方式连接S7-200和WINCC组态,可查不到具体方法,只听人说过用OPC方式可以实现,请问各位大虾有谁知道怎么做?

楼主:
多谢指点,我已经通讯成功了,不过我感觉外部变量反映到画面动作有点迟滞,比如作个Q点,从看到PLC上Q点亮到画面上设备显示动作大概会有2秒迟滞,请问这是否属于正常的情况?还是可以调整什么参数来解决?

网友A:
Wincc 中做变量显示时有个反映时间可设置,你改为根据变化可能比较好点

网友B:
当然有点慢的,因为WinCC不是直接跟S7-200通讯的,他们中间还要通过OPC软件来转换,相对时间也就多了点,我觉得用OPC软件KEPWare来做比较快些。

网友C:
把时间改为“根据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D(2005-11-30):
哪位大哥能告诉小弟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