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1):
proface digital 配套siemens s7-200。
现在一个屏坏了。能不能买一个新屏,然后把程序从其它屏中倒过来。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A:
pro-pb,你可以在WWW.TIANREN88.COM上面下载!!
  也可以问当地的天任要!!

楼主:
谢了楼上兄弟。
问了天任,说如果只有密码保护没问题,能解。
但是如设了上传信息保护,则无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楼上兄弟。
问了天任,说如果只有密码保护没问题,能解。
但是如设了上传信息保护,则无解。
确实;
密码不是问题;就怕Upload Information选项没选中.

网友C:
如果设了密码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了密码怎么办?
这个在这我不怎么好说,sorry。

网友D:
这个在这我不怎么好说,sorry。

你說了,我就替PROFACE開鍘!拿你練劍,怎麼能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說了,我就替PROFACE開鍘!拿你練劍,怎麼能說!

老大 威胁我,大家都看到了吧,哪天俺走了,找老大算帐。哼哼

网友D:
呵呵呵~~~公佈CRACK方式,豈不自掘墳墓?上海 MR "田代"在台灣幹總經理時;我玩過一次給他看!三年前了!可把他嚇壞了!呵呵呵!

PROFACE官方有一套"秘密武器"。若是系統仍是正常的!可經由GP背面插槽強制讀取系統,轉寫入新人機!

系統若設定密碼與或取消Upload Information,仍然可以完整寫入!但限定相同TYPE!